请教高手关于电源平面的分割

楼主(2009-04-16):
请教高手,在一个5V的电源平面上,先分割出一块3.3V的电源平面,再在3.3V的平面内再分割出一块1.8V的电源平面,如图所示,能这样分割吗?高手请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高手们多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A:
俺原先试过,99会报错

俺觉着是可以的(没实践过),不过中间的3.3V是闭合的圈了,用的话可以把这个闭合的圈打破。

最好是不要在分割的里面再分割,可以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