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09-04-17):
最近换了台电脑,只要一用PROTEL99SE打开PCB文件就出现下面的提示框,PCB文件无法打开
重装系统,重装PROTEL99SE都没法解决。

楼主:
在关掉protel99时出现下面提示

求助各位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A:
没出现过哦

网友B:
靠,我以为我浏览器弹框了呢,我用鼠标去点。

网友B:
没见过

打开其他的文件试试看
如果所有的文件就出这样问题的话
那你就去重新下载一个protel吧

楼主:
重装过N次

试过几种PROTEL99SE,连WINDOWSXP都装过几个版本
现在是先打开PROTEL99SE再打开pcb文件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直接双击DDB文件打开,再打开PCB文件就会出现上面的提示,打开原理图没问题。
郁闷!同样的protel软件在旧电脑中就没问题,难道是99se太老了,和新的电脑硬件不兼容?

网友C(2013-08-06):
现在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也是没有找到办法解决……

网友D:
封装库的原因吧,库重复太多,删掉不用的封装库试试。

网友E:
99SE在系统里面没卸载干净,和重装系统没关系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