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中怎样 设置 使单层自动布线 ?

楼主(2009-04-18):
(无正文)

网友A:
没听说过可以单层布线

楼主:
peotel99 真的 不可以吗?

网友B:
自动布线不要用

网友C(2009-05-22):
....

设计-规则-Routing Layers 选择NotUsed

网友D:
可以设置。自动布线真的没什么用的

在rules-〉routing layers下,你要用哪层布线就设为any,其他全部notused

网友E:
自动布线没有什么用

网友F:
在RULES中将不用的层关了就可以了

在RULES中将不用的层关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