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cb设计中的覆铜问题

楼主(2009-04-23):
   以前设计的一块好的pcb板,最近要改动,就将以前的覆铜给删掉了,修改完之后再覆铜就不行了,总是提示“灾难性故障”。
   我使用的是dxp2004,网上有说是内存不够,我换了两台电脑还是不行。将pcb文件导出放到protel99se中再覆铜也是提示有问题。
   兄弟姐妹们,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吗,求救!

网友A:
。。还没遇到过~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覆铜是实心的?线的粗细是多少?

建议先别用实心的上,还有你设置的线宽和网格的大小都设置的多少?
最好先用默认的设置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楼主:
谢谢wjy,问题解决了

软件的问题,可能跟盗版有关。我虽换了三台电脑,可三台电脑上用的都是同一个license注册的dxp。换其他注册的dx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