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画的小板,各位大侠多多指出错误,小弟刚开始画pcb

楼主(2009-04-27):
不知道上传图片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再仔细检查下

有几根线可以把间距加大些,还有线头呢?线上多余的过孔。

网友B:
那个绑定工艺的芯片

丝印下面有线不?

楼主:
谢谢

2楼的意见很好

3楼 有线啊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2009-05-27):
邦定IC的焊盘最好不要拉成四面八方

邦定IC的焊盘最好不要拉成四面八方,按照DATASHEET给的脚位做好封装,这样作业的时候就不容易出错,如果不是特别有必要请不要在一条导线上出现不同的宽度,不是所有PCB加工厂都能把这样的板做好,在板面积比较宽裕的时候请把线间距做宽点,这样对生产PCB的厂家和产线工人都好,特别是维修人员会感谢你的,产线很多不良有不少是因为布线太密造成的,过孔尽量少,多了板价格就贵,板的强度也不够

网友D:
不好看

我的经验是划线要横平竖直,拐点45度,线的宽度要尽量宽一些。

网友E:
大工程

大工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5楼:四面八方对邦定IC有什么影响吗?PCB板的价格跟过孔有很大的关系?
其他意见很好。
6楼:因为差不多算是第一块板,所以确实不提太好看。但是我们的有些产品的PCB也都不好看(我们的pcb都是小板子,密度比较大),我不知道PCB的美观应该占pcb设计的多大份量。
7楼: 大工程什么意思?

网友F:
感觉布线时拐角太园了

PCB 打版,一般VIA 越小,它的工艺越好,因此价格比较贵。
还有布线的拐角整成圆形了,外观上不好看。

网友G:
回9楼

应该去补习一下什么是弧形走线~~~~

网友H:
大板

我们可以仔细看看电脑主板等高技术的国外板子,基本上时横平竖直的45°线,不会用弧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