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无正文)

网友A:
Top paste:阻焊层 Top solder:助焊层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
Top paste:阻焊层
Top solder:助焊层
要想焊接就得用Top solder:助焊层,绿油就不会加在上面
不想焊接就得用Top paste:阻焊层,涂满绿油啊

网友B:
O(∩_∩)O哈哈~

一般出GERBER的时候。。
顶层线路一般设置的是出的TOP层的走线,铜,过空等
顶层阻焊一般设置的是出TOP SOLDER层的走线,铜,等。

这样就应该好理解了。
如果你你想开阻焊的地方,在TOP soler层画的铜皮来表示,
那就出GERBER的时候,顶层阻焊就必须要包括TOP soler层的铜

如果你你想开阻焊的地方,在TOP paste层画的铜皮来表示,
那就出GERBER的时候,顶层阻焊就必须要包括TOP paste层的铜

如果你你想开阻焊的地方,在layer15层画的铜皮来表示,
那就出GERBER的时候,顶层阻焊就必须要包括layer15层的铜
.
如果你你想开阻焊的地方,在layer25层画的铜皮来表示,
那就出GERBER的时候,顶层阻焊就必须要包括layer25层的铜

^^^%%%^^^^^^^

网友C:
说的很详细~嘎嘎

网友D:
一塌糊涂!

网友E:
3楼说的好详细

就是看着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