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铜一铺就出错

楼主(2009-05-05):
崩溃,铜一铺就出错,底层可以铺,顶层就是不行,具体是某次铺铜不成功,出错就一直铺不上了,前面都可以的
如图:

楼主:
软件是protel99se ,从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软件是protel99se ,从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考虑一下汉化、内存太小、

文件太大……等因素

默认不压缩ddb的话,文件很容易膨胀到几百兆甚至更大的,这是数据库的特性。解决办法是定期压缩。

项目最好用windows文件模式。

网友B:
重装一下,以前遇到过~

安装问题,啥原因不清楚。。。

楼主:
解决方法!

1:项目最好用windows文件模式。这个不太理解。
2:现在可以了,具体方法是:只有左下角部分不能铺,我把其他部分先铺好,左下角部分我直接用线连,问题解决。
3:默认不压缩ddb的话,文件很容易膨胀到几百兆甚至更大的,这是数据库的特性。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也解缩了,不行,卸载重装还是不行。电脑是新电脑,配置超高,因此更不是其他问题。
总之:完全的解决方法没有找到。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通过重见一个新文件,把原来的考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也碰到了,因为太忙而没有上传。

我的是顶层可以,底层不能敷铜。这和文件大小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吧,我画的是一个很小的板子,文件1M都不到。
我的是在加泪滴的时候电脑反应很慢,就是感觉很勉强的样子。后来我把泪滴删除了,修改一些规则后重新加泪滴,很快就好了。 再敷铜就OK了。不知道楼主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电脑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汉化版 中打印设置

网友F:
删掉泪滴就正常了

删掉泪滴就正常了

网友G:
很早前遇到过

protel99se是教学型软件,可能跟软件的特性,或是**的因数有关
我们现在用的一般的是powerpcb和allegro,这两款是业界常用的,建议早些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