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生成器(转帖)

楼主(2009-05-06):
很多新手们在学习PCB软件时会发现做封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概念理解不清楚以至于无法下手.现在有位网友做了一个allegro封装生成器,很实用.特转过来给菜鸟(包括俺)来实用。下载软件
                     Allegro封装生成器FPM0.080[local]1[/local]
注意:如果你的allegro连毫米单位的焊盘都不能生成的话(据说有些16.0版是这样),请不要使用FPM0.08.

V0.07版本的FPM需要Allegro版本需15.5以上版本.

使用方法:该封装生成器集成了各种元件封装,如果自己不会做封装的话,在该软件提供的标准封装基础上修改相关参数后会自动生成allegro封装库文件.

原帖地址:http://www.pcbbbs.com/dispbbs.asp?boardID=42&ID=98354&page=5

楼主:
教你做BGA封装

对于做BGA封装的方法我大概说下:
1.首先的知道你这个BGA芯片pitch的尺寸,比如.8或.75等等,这个数字在BGA封装或其它形式元件封装中的含义中,两个引脚中心间距.知道了pitch后就选个样板(图片中是.8的)

2.弄清楚你的BGA是多少个脚,选个相近的样板来修改,图片中这个样板是281脚的BGA.

3.修改样板:
只讲一个,其它的看手册照着修改就行了
比如我现在要把W1到W19这一行的球给干掉,则在"更改排列"中"从"这个框里填W1,"到"这个框里填W13,然后点"移除",哈哈看到了吧,这一行的球就不见了.如果要增加则和刚才移除的方法一样.

4.保存
至于名称和描述,自己可以定义.

这个软件俺也是刚找到,在测试中.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A:
工具是好....不过....

做flash、shape、pad、symbol是用allegro的基本技能和基础...

网友B(2011-06-30):
这个很强悍。

网友C(2013-05-25):
好多东西,谢谢!!

网友D:
非常强悍的工具,不过正如3L所说:工具是好....不过....做flash、shape、pad、symbol是用allegro的基本技能和基础...

网友E:
好东西,当然要下载。谢谢啊

网友F(2014-03-13):
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啊,感谢分享。

网友G(2014-08-28):
虽然不会用,还是感谢的

网友H:
好东西!但是只在Cadence下生成,不能在AD10下,有点遗憾!

网友H:
好东西!但是只能在cadence下,而不能在AD13下使用,郁闷?

网友H:
好是好,只是在Cadence环境下使用,在AD10下不行吗!谢谢给与回答

网友I(2014-10-15):
果断下了。

网友J(2016-02-22):
确实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K(2016-07-31):
很好,有了这个做事方便多了。

网友L(2016-12-07):
E- Can't change to directory: Library\FPM
Starting new design...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F:/WORK/OrCAD.scr' does not exist.

提示上面的错误,怎么回事呢?

网友L:
哈哈,可以啦,很好,很强大。把软件放到 Cadance 安装目录的Library 目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