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板测试

楼主(2009-05-07):
各位大虾:如果要进行单板测试,需要做哪些工作,如需要测哪些项目,该如何测试,如何与测试工厂配合等等。请介绍一些资料或者书目,谢谢

楼主:
这里说的是生产阶段的测试

网友A:
呵呵

如果是焊接好的PCB就要做个PCB测试架了,测试下你做到产品的功能参数嘛

楼主:
楼上,有没有具体一些的?

网友B:
RE

一般流程:

刷锡膏 -> 贴片 -> AOI测试 -> 回流焊 -> AOI测试 -> ICT测试 -> 环境应力筛选 -> 功能测试 -> 出货

其中环境应力筛选是使用环境压力进行单板筛选的测试,比如老化测试,或者温度循环测试;

功能测试就是测试单板功能是否满足要求的,具体测试项目和单板上的元器件、接口、单板软件有关,单板越复杂,需要的项目越多。

AOI 和ICT设备都非常昂贵,所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进行测试策略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