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

楼主(2009-05-08):
DXP怎样设置可以直接布线,不需要网络表,我现在不可以直接布线的!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

在PADS Layout里可以用ECO模式改。我听过有牛人直接画单片机的PCB板连原理图都省了,不过这种不算是复杂的。

网友B:
我这里复杂的也有人画,有意思么

几千条线,就一个gnd网络。后面改的人就受罪了

网友C:
有些牛人不用网络表

其实是原本就不会调网络表,如有些上了年纪的,电脑不大用得来

网友D:
这方法用于抄板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