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做元件封装遇见的问题

楼主(2009-05-17):
 我用ALLGERO做元件封装。在*.DRA 文件中添加焊盘时,有时焊盘像个真实的焊盘,有时在打开allgero再做焊盘时 焊盘就只有边框显示,是不是我哪儿设置的不对啊?

还有我用的cadence15.5软件中自带的封装库中的*.dra文件中,元件的封装带了好多不必要的东西(例如焊盘的尺寸也标上去了),在pcb布线时也会显示焊盘等尺寸 这样太不好看了,请问大家如何处理

网友A:
先去找本书看看...

什么是CLASS,以及setup菜单下的东东....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 就是显示实心焊盘的问题 setup--drawing option ----disply

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B:
设置不同的显示层,不需要的关掉。

找本书好好看看,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