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orcad的cache到底有什么用处

楼主(2009-05-19):
我用的是capture CIS9.2
因为之前用pads比较熟悉一些,在orcad里面,如果库一旦完成,如果要修改,仅仅修改库是不行的,还要更新cache,并且cache还有一个路径,如果同一个库文件,不同的路径还必须手动update,实在是不明白这个cache除了增加工作量患有什么好处,类似padslogic那样,直接建立库和原理图封装的联系,如果原理图导bom的时候出现问题,直接修改库,一次所有的器件全部更新。这样多好~

网友A:
好像保存的时候提示你是否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