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谁能解释一下图中各个选项的功能?

楼主(2009-05-21):
(无正文)

网友A:
logcic元件引脚属性的选择?

现在选在是连接器。
off page types 好像是说图与图之间的连接属性。

其他的找本书差吧,不过个人认为这些不太重要。

楼主:
还是不明白?

谢谢ls!

楼主:
哪个高手能够解释一下呢?

网友B:
好久不用,记得大概是

1.part type

2.connector

3.cae decal

4. pin decal

part type是以下几个的综合体,建立一个类似于orcad里面的原理图封装的时候,orcad里面的封装对应的就是pads里面的part type,区别是,pads里面的pin脚和cae都可以自己定义。

举例新建一个原理图封装(PART TYPE),
1.首先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pin decal,可以是一条直线,也可以是带圆圈的直线(非门),线的长短都可以自己定义。当然,也可以选用系统默认的。
2.建立CAE decal,即封装外形,和orcad里面的类似

3.建议PART TYPE,最重要的一步,也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part type负责把CAE decal和PCB封装对应起来,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建议PART TYPE的时候,首先要选择一个CAEdecal,然后可以添加BOM之类的信息,定义封装型号之类,这样在出BOM的时候会很方便。(如果发现错误,修改的时候直接改库文件,一次成功)。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一个part type可以对应不同的CAE DECAL,同时也可以对应不同的PCB decal。慢慢用,在出bom的时候很大的用处,只要保证了part type的正确型,其他的一切OK。

关于connector,我没怎么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