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关于从schematics到pcb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5-22):
大家好,我是protel新手,我在设计电路时前期都做好了,就是在从schematics到pcb板时,点击update schematics时出现下列错误:
There are 200 differences between schematics and pcb,
but no updates are possible to schematics.
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错误。
如果强行点import changes from project的话,全部都能转移到pcb板上,但是我封装的芯片的线根本没和其他电阻,电容连上线,请问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各位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A:
等高手吧

网友B:
没有做过。。。

网友C:
你的schematics and pcb封装没有对应。

你的schematics and pcb封装没有对应,你的元件库没有对应。

网友D:
最好截个图看看

不像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不对应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元件我感觉是封装好了

因为我如果先生成网络表之后在点import changes from project的话,
我所封装的所有元件都能在pcb上显示出来,但就是我自己的芯片跟其他器件没连起来,而那些电阻,电容这些倒是连着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截一张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B:
实在看不出来。。

可以给我把原理图发我邮箱
qupengabc@yahoo.com.cn

楼主:
啊,是版主耶,呵呵,太荣幸了

网友E:
自建封装与原理图符号的定义不一致。

自建封装与原理图符号的定义不一致。

楼主说:“我自己的芯片跟其他器件没连起来”。

表明自建封装没有完成,只有外形图,缺少引脚定义,或其定义与原理图符号的引脚定义不一致。

楼主:
啊,又有新的意见了,是引脚没定义好吗

恩,这个问题倒是没注意到过,我要好好翻翻书再查一查,谢谢JQ Lin的提醒哈

网友F:

现象:从图上看,有些元件有NET,有些没有。
大概分析:1.自建封装库的元器件引脚和SCH里的元器件引脚不对应,即编号和名称不一致。如果在99SE里,软件应该提示为封装不看可用(footprint not valid)。
2.SCH文件里,网络号没有标到元器件引脚上。

网友G: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