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太阳!!!!!!!!!!

楼主(2009-05-31):
(无正文)

网友A:
抢个沙发慢慢看~哈哈

楼主:
想要原理图和PCB的去下面下载,哈哈。

相关链接:HTTP://www.oshbbs.com

网友A:
下下来我看看。

网友B:
版主的板子确实画的漂亮。

网友C:
D3V3

D3V3在芯片下面成方框形,容易引入干扰,也容易辐射干扰。

网友D:
楼上说的是

这种闭环型的划法,要不得

网友E:
好是好看,个人觉的顶层布线有些线间距太近了

好是好看,个人觉的顶层布线有些线间距太近了,易短路,布线应重新修改,重新验证,

网友E:
还有问题

还有泪滴和步线短路,应该没有进行间距设计验证吧!

网友F:
那些排阻用得真巧妙,哈哈

楼主:
re

re 10楼,谢谢赐教,不过问题应该不大,下面有地平面。其实我想把它fill实了,又怕起皮。哈哈
re 12楼,我的所有线距都是 10mil的,够大了。另外泪滴没有短路,我不会犯这种弱智的错误,哈哈。是截图的问题,JPG压缩了啊。压着压着就变形了。

网友G:
楼上的

0.25mm的间距还太小,那只能说明线路板加工厂的设备太差了。
最小间距可以做到0.1mm的。

网友G:
楼主的板是不是两块拼起来的?

如果是 那拼的方法不大好。还不好用微割。

楼主:
兄弟,怎么拼才好啊,我第一次拼版。。

网友H:
怎么拼?

呵呵,主要是怎么割。。。

网友I(2009-07-23):
问问为什么要这样走线!

上面这四根线为什么要这样走,干嘛要从下面穿过几个焊盘夹缝而不直接从上面走呢!

网友J:
晶振左移,谐振电容横排,包地

网友J:
排阻用法很新颖,但是造成面积过大,对抗干扰不利

网友K:
也说两句 呵呵

1.首先赞的是LZ,确实很漂亮,看过几块LZ的板子,走线非常的顺利(不用加过孔),是不是都是FPGA的板子?呵呵。
2.完整的底层参考平面,值得称道。
3.底层不放元器件吗?我一般都喜欢电源先经过退偶电容再到IC电源引脚,而且电容的GND和IC的GND都是尽量的靠近,(回流环路面积最小),但LZ好像不很在意这个。
4.电源的走线为什么不采取星星单点连接。
5.最后总评下,可以看的出来LZ是个喜爱PCB layout的,LZ的PCB都是尽可能的去做到最漂亮,而对信号完整性,EMC干扰方面好像并不是尽可能的去做到最好。
呵呵,说的不好的,大家拍砖。

网友K:
22L的做法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L:
FPGA的板就是好画。

拿个nxp的2200你画成这样就厉害了。呵呵。

网友M:
问问25楼 vwwj

1:这种晶振好还是贴片的抗干扰好?
2:晶振的电容是放在CPU与晶振之间好,还是放在CPU与晶振之外好?
3:晶振外壳接地,是一点接地,还是你这种两点接地好?
4:两个电容的地,我更愿意直接在焊盘上打孔,这样围成的面积更小,当然这样做,不标准。

pk.kong ,lpc的弱智就不要提了,我就喜欢AT的管脚排列,画电路板来,很舒服的。STM32的总线也是够乱了!对了,你以前说要写PCB layout教程,写了没有?

网友A:
re

晶振好,电容靠近晶振好,多点接地好,

网友:
看不到楼主的图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