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SCH里的排阻到PCB里就变成一个电阻了?

楼主(2009-06-02):
是不是每个元件都要做原理图和封装库?
如何关联啊?哪些参数必需相同?哪些可以改动?
是不是大部分元件都要自己做库?

我是菜鸟!

网友A:
由你写的封装关联

网友B:
因为排阻有一个公共端,封装为一个元件了

是不是每个元件都要做原理图和封装库?
 理论上应该这样做,不容易出错
如何关联啊?哪些参数必需相同?哪些可以改动?
管脚要相同,是数字就都是数字,是字母就都是字母
是不是大部分元件都要自己做库?
那也不好说,看你用的什么东西了

网友C:
回复主题:为什么在SCH里的排阻到PCB里就变成一个电阻了?

Q:为什么在SCH里的排阻到PCB里就变成一个电阻了?
A:SCH文件里的排阻封装写错了。

Q:是不是每个元件都要做原理图和封装库?
A:不一定,有的元件在标准封装库中有,如SOT-23;有的元件没有标准封装,需要自己建立PCB.lib做封装。

Q:如何关联啊?哪些参数必需相同?哪些可以改动?
A:在SCH中双击元件,写入元件封装名称,然后把自建库PCB.lib打开,然后点击生成网络,然后打开PCB设计文件,把网表导入即可。
必须注意的是,SCH中的元件引脚名称和编号必须跟自建库和标准库中的封装引脚名称和编号一致。

Q:是不是大部分元件都要自己做库?
A:根据需要,也取决于protel的版本及自带标准库数量。

网友D:
同意5楼的观点

如果用的是ORCAD的话,在.lib 中关联下排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