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XP画图,遇到麻烦

楼主(2009-06-25):
小弟近来在画图,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教DXP高手:
1.我不用那个PCB新电路板生成向导,用的是系统默认的PCB,但是发现其尺寸比较小,达不到我的要求,请问怎么样将PCB的尺寸加大,我想用12mmX11mm,谢谢!

2.我在一个project下面画了一个电路图文件schdoc,然后再打开一个新的PCB,命名相同文件名,然后定义了物理边界和电气边界,但是在将原理图导入PCB时,即“update PCB document”,然后validate changes,然后excute命令,发现PCB里面导入了,后来我将它们删除,重新在原理图导入“update PCB document”,然后validate changes,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很多打了XX红色标识,表示了我的原理图有问题,但是我怎么样查看也没发现,比喻说它说我的电容C1没连接VCC 和GND,但是我查看了原理图,有连接呀,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第一次导入没有问题,但是第二次就有问题了,请指点,真的好急!无限感谢大家

网友A:
1、D→S→R
2、检查库

楼主:
设置对这些有影响么?

诸如design---->document option或者tools ---->schemetic preferences等这些设置会对原理图有以上的不良影响不?

楼主:
请问在PCB里面怎么样快速的查找元件和测量元器件之间的长度?谢谢了

楼主:
ding

大家热心一下拉!

网友B:
新建个pcb文件,重新倒一下,dxp经常有问题
查元件 按j c,或者编辑 查找字符

report里 测量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