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BGA问题?还是焊接问题?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楼主:
再看看PCB上的BGA焊盘

楼主:
看看和良品的焊接有什么不同

网友A:
re

不能看的很清晰,楼主也该加点文字描述吧?

从3方面分析这类原因是正确的:
1,pcb,这个一定要pcb制板厂做飞针检测,以保证pcb的正确性。
2,bga对元件而已,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是pcb封装做得不好的原因。
3,生产也是很关键,包括贴面机对位精度,回流焊温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