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项目该如何入手

楼主(2009-07-02):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等于重新做

网友B:
从原理图入手

网友C:
从原理图下手

看楼主的意思好像是以前没接触手中现有的项目。先说器件清单,这个和工具有关系,在电路图和PCB 里应该都能导出器件清单。然后 PCB ,应该看懂电路图,然后看看行业规范,看看主要芯片的DATASHEET,结合结构部门和生产部门的意见布局,然后就是走线,逻辑,数字,电源,射频等等都有自己的规范,这个楼主应该知道。最后考虑性能做补充修饰。
  个人愚见,
  请版主 补充,呵呵

楼主:
感谢回复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