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7 快捷键被打乱咯~~ 请问怎么恢复?

楼主(2009-07-06):
    Altium designer 6.7 安装成功后,某些快捷键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篡改咯,不在拥有以前功能!请问高手们应该怎么办啊?重装任不起作用!  怎么办啊~~~·

楼主:
高手们进来看看吧

   最气人的是:在原理图中空格键不起任何作用--不能改变元器件的方向!也没有找到能够代替的按键,郁闷~~  高手快来帮帮忙吧~~ 急呀!

网友A:
估计楼主是用的绿色的吧

这样修改:
英文:DXP->Customize->SCH interactive Shortcuts
中文:DXP(X) (X)->用户定义(C) (C) ->SCH交互快捷键
在右边对应的地方修改

楼主:
zhaoyu2005 感谢~

     我刚刚改了shortcut, 将器件的旋转 由原来的 R 键,改成 Backspace !控制板上显示已经修改,但是在操作中任然没有改善~~
     还望高手再次指点一下吧~~ 由衷感谢!

楼主:
的确有点疑问???

  将这个功能的改成其它 快捷键都可以,比如 Q 等,但就是改成Backspace 不行?为什么呢?
   同样,我也试了试其它快捷键,只要是想用 Backspace  来代替的都不行!

网友A:
应该是别的快捷键用Backspace了

你看下是不是,改下,或者你装过其他按键替换软件

楼主:
你说的太对咯~~

   事实如你所说的一样~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咯!再次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