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板子,看看有什么问题不?

楼主(2009-07-14):
(无正文)

网友A:
挺像第一次画的

网友B:
跟我一样有待提高

注意双面板TOP层和BOTTOM层的布线互相垂直,不要每层既有竖直的又有水平的。

网友C:
Z

这个板子比较简单啦,低速板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D:
面积可以缩小一半,走线可以缩短一半,辐射可以减少一大半

  第二块板可以弄成单面板,C12靠近U1,C16靠近U2
  另外你的输出口没有隔离,带有高压电

网友E:
第一块三极管的管脚封装方式可以改成其他的封装

第一块三极管的管脚封装方式可以改成其他的封装,应为管脚离得太近,焊装容易焊连!

网友F:
电源板?多高电压?铺铜间距有点小.

楼主:
电源板重新布局了

再看看这个有什么意见不

网友G:
至少挺好看的 比我的第一块好 呵呵

网友H:
第一那个

三级管可以加大脚距,那个U1,U2是不是应该放在板边呢?还有应该可以做成单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