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的设置问题,为什么只显示单层?

楼主(2009-07-15):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PROTEL99刚开画板是好好的,但是不知道弄错那里了,只显示单,没有办法画板呀,请高手帮个忙!谢谢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5231539466.gif

网友A:
层显示

快捷键
D  O
想要显示哪个层就打勾就行了

网友B:
快捷键L

网友C:
菜单栏里边

Display -> Options

打开后会有各个显示层的显示开关

网友D:
更快捷的:shift+A

网友E:
也可能是打开了单层模式

  要在tools -> Preferences -> Display中设置,去掉Single Layer Mode的钩。

网友F:
应该是按了 SHIFT+S 建

网友B:
LS说的极是

网友G(2009-09-14):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把PROTEL99SE彻底删除后重装,依然如故。后来把WINDOWS目录下的xxxxx99SE.xxx文件全部删除(一共有十几个),重装PROTEL99SE就好了。我想也许不用重装PROTEL99SE,只要把WINDOWS目录下的xxxxx99SE.ini文件全部删除也可以,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