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otel99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在原理图中做的三极管是射极接电源,基极接的一个限流电阻,但在生成网表后发现射极接到原理图中的那个限流电阻上去了,而基极却接到电源上去了,见附件。封装中三极管管脚123对应EBC。如果不做修改会影响到电路的功能吗?三极管的封装也仔细检查过了,在网上下了一个有相似功能的DDB下来看到这是有这个问题。高手些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仔细核对SCH和PCB的引脚编号

楼主:
SS

检查过好多次了,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三极管封装

网友B:
默认的管脚是对不上的

默认的管脚是对不上的,要么改原理图引脚,要么改元件封装引脚。类似的还有二极管,原理图是a,k,元件封装是1,2,原理图导入到pcb就会出错

楼主:
强制改网表可以吧

直接在网表上改成原理图需要的样子也可以吧。。。?

网友C:
呵呵 看来对画板子还不太熟悉。

网友B:
可以

但不能update schemataic,不然还是会出错。99se原理图中的元件和pcb封装不是绑定的

网友D:
可以直接双击PCB中的焊盘,在Advanced中重新调整你的NE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