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15):
我用PROTEL DXP 2004画好图以后,要输出Bill of material文件,但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PCB器件显现不出注释?

还有就是我用protel 99se时,生成PCB每一个器件都有标识符和注释,但用DXP为什么没有注释,哪位朋友能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2009-08-24):
看样子你用的是visit系统吧,运行这个软件很不流畅,建议改换xp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