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 与 AutoCAD怎么结合使用

楼主(2009-05-24):
 Protel 99 SE 与 AutoCAD怎么结合使用,网上差不到资料
麻烦大家教教我!谢谢

网友A:
你要怎么个结合用?

反正我是拿cad的结构图修改后导入pcb文件作pcb板外形。

楼主:
具体怎么样操作啊啊

网友B:
我也是用autocad画板外形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可以直接导入cad2000格式的dwg文件。导入的时候设置一下尺寸单位的转换和图层的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5-10):
貌似有些版本的CAD不能生产2000的dwg格式的

网友D:
CAD可以产生DXF呀

网友E:
打开CAD,另存为2004版DXF文件,然后打开99se 导入DXF即可,导入的时候有选择的,自己琢磨下,另外
cad中多段线是不能导入的,注意导入的过程单位

网友F:
很不幸,我没用过protel,55

网友G:
cad导入se:将CAD文件转存为2000格式的(只能导入这个格式),在一个pCB中选择导入,然后会有提示你层次和公英制等问题,一般导入前要将PCB设定在公制下(主要和CAD匹配,当然阿你的CAD中是英制CPB也需设置为英制的)
SE到处CAD文件:同样,在PCB文件下选择导出,设定输出文件为公制,然后保存的时候可以选择DWG或DXF;
F下:import、export

网友H(2011-09-10):
10楼多谢了,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刚做了个异形板,在SE中用坐标画的,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I(2013-04-09):
怎么对应DXF图导入protel99se中的属性

网友J:
我导入CAD图后尺寸为何变大了,,,两个软件的单位都是mm

网友K(2013-06-29):
我是将CAD文件导出2000 DWG格式,可以顺利导入进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