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再帮忙看看下图,protel设计的最后阶段了

楼主(2009-05-25):
请各位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Auto route总是进行不到最后
能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吗?

楼主:
第二张图

rt

网友A:
模版看似没有删掉

楼主:
啊,我是protel新手,请问前辈一下模板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
手动布线好了

怎么那么多绿的。

楼主:
呵呵,手动部线现在还没那个实力啊

昨天一直是自动布线到60%几就进行不下去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问一下qupeng2008前辈板子上个种线的颜色代表什么啊?

网友B:
前辈不敢当。。。。

自动布线需要的实力更强。。
建议LZ找教材先把最基本的操作熟悉了。

颜色,按L键看一下就明白了,是自己设定的。

楼主:
恩,好的,看了还是基础太差了

谢谢了

网友C:
设置的问题

网友D(2011-05-10):
现在的新手怎么都学这么复杂的板子了,我这个菜鸟太落后了.....:Q

网友E:
布局很糟糕
自动布线出来更糟

网友F:
除了那种很简单的,比较有规律的原理走线的板子用自动走线外,其他的板子我建议还是手工走线好一点。

网友G:
初哥都迷恋自动布局,自动布线,这个跟给他们上课得老师有关吧,老师只想把书讲完就好,不知道是否这样会误人子弟。
对于PCB自动布局,就是一个神话故事,没有那个商用PCB板不需要考虑一些不能移动,位置固定的元器件,而且PCB必须要考虑EMI,EMC等等,使用自动布局根本就不可能应用于商用环境。
自动布线,对于初哥,先自动布线,再根据情况先调整下线,慢慢学拉线是没有问题。但软件始终无法考虑SI,EMI,EMC布线要求。

网友G:
楼主的PCB无法自动布通,是没有设置好规则,把安全主IC的安全间距设置到iC两个焊盘间距的大小,就可以布通了。

网友H:
的确如楼上所说,要做到和人差不多的自动布线的结果。
1,板子设计不能太复杂。
2,规则设置必需详尽,就一快pcb的Rule估计要设置300-500条。
    我说的规则包含了几乎全部你能想到的,比如等长,微带线的自动走先,不同net的线宽,自动添加端接电阻和方式以优化EMI等,每一条规则必须仔细的研究。
你这样做一次对你自己今后的layout的帮助之大不可估量。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自动布线,大概看看如何合理,然后最好手动布线,因为机器中的规则太多,还是自己比较灵活

网友I:
还是手动布线比较适合咱们初学者。

网友J:
从简单的开始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