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cadence的高人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9-05-27):
我在pcb里进行drill时,提示下面的错误,在网上找说改一个参数,但没说改那个参数,请高人指点!谢谢

Error processing extract . Program terminated.

楼主:
等待高人!

网友A:
把你的log文件传上来...

光凭这点信息,没法判定...

网友B(2009-10-10):
DRILL的时候一般不用改参数的,一般就是把坐标改成相对坐标,不用绝对坐标,还有就是设置你像输出的单位,其他的没什么的!至于你这个问题,你Datebase Check一下吧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文件存放目录含有中文字幕,常有这问题

楼主:
谢谢!这么久了还能帮帮,解决了问题,再次谢谢

网友D(2010-04-26):
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
是呀  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是否是用的15.5?
是否安装了skill或者其他快捷键。
若有。请删除再试。
或者安装15.5的更新。
或者使用15.2或15.7转孔。

网友H:
楼主太不厚道了,人品很差,估计现实很失败,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馈,鄙视你。。。

网友F(2010-06-17):
同感  看样要K他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