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成功将DDR2内存条主板做好,现在想将DDR2颗粒做到板上

楼主(2009-06-03):
在EDA365论坛找到一个内存条的PCB文件。为了降低走线难度,想用16位的DDR2颗粒,准备学着内存条那样:数据组在靠近DDR2颗粒处串接22欧姆排阻然后等长;地址控制组串接22欧姆排阻走四个DDR2颗粒中间,然后按T形走线,同时在串接电阻处分支接终结电阻到Vtt;ODT、CKE、CS走四个DDR2颗粒中间,然后按T形走线,同时在串接电阻处分支接终结电阻到Vtt;时钟差分对用CK1/CK1#和CK2/CK2#两组,分别走两个DDR2颗粒中部,然后按T形连至各颗粒;六层板,第二层为GND,第五层为1.8V。
请问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要看好端接电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