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螺丝孔的内壁上不被金属化?

楼主(2009-06-29):
怎样才能让螺丝孔的内壁上不被金属化?告诉PCB厂家和可以,但是很麻烦,有其他方法能让PCB厂一看就明白不用金属化的方法吗?

网友A:
打开焊盘属性框,把“Plated”选项去掉

网友B:
螺丝孔用KEEPOUTLAYER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两位

网友C:
在机械层描述。

网友D:
修改PCB 文件,或者给板厂要求

不清楚楼主用的什么工具,一种般是 通过改库文件或者是 PCB 文件去掉,二:如果嫌麻烦,直接把要求告诉板厂就可以了

网友E:
最简单方法,焊盘的内径比外径大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