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泪滴后如何去掉所补得泪滴

楼主(2009-07-01):
画好板后补了泪滴,后来有几根线要改,删除那些补了泪滴后的弧线好麻烦,如何去除?

网友A:
同样的对话框,观察一下……

网友B:
protel 是同一个对话框

网友C:
我画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

焊盘我用了补泪滴后...我想把它全部去掉可怎么也去不掉...只能一根根删了...protel里面有设置这个删除补泪滴的...可我点了怎么还有很多泪滴在哦...我现在都是用手工画焊盘泪滴

网友D:
呵呵 可以去除的.

网友E:
删除泪滴不可以吗?

不能自动删除泪滴吗?我用过很多次都可以的啊

网友F(2014-10-25):
跟补泪滴同样的对话框,行为可以是添加也可以是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