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P中如何分割电源和地层?

楼主(2009-07-09):
比如说我在电源层中有+5V、+3.3V、+1.4V的电源,地层中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我如何把它们分割开来啊?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不甚感激。

网友A:
--

选择到电源或是地层后,你画线就很了,一定是"place-&gt line",圈好后,双击选择你要定议的网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