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TEL99钻孔想弄成长方形的,不是圆形的,怎么设置呢

楼主(2009-07-11):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指焊盘吧

99se不支持方形孔,直接用机械层画,跟板厂说明就行

楼主:
谢谢

对啊,谢谢你哦,焊盘里的转孔要改为方形的。。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画才好。

网友B:
笨办法

用一串直径为长方形宽度的孔来实现。
虽然不美观,但是可用。

楼主:
没理解四楼你的意思,能解释下一下吗。具体是怎么画?边

网友C:
不要弄成纯矩形

  因为钻头是圆的,为了钻出矩形,必须要用一系列不同直径的钻头
  最好的办法是做成田径跑道一样,中间是矩形,两头是两个半圆
  这样只用一个钻头走短距离即可实现

  具体实现可用多个过孔在一条线上间隔相同距离叠加实现
  用KeepOut层画轮廓线也行,但这样有时板厂会漏了上锡
  这样孔内部就没有锡层连接顶层和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