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二阶盲埋孔PCB设计的同行吗?

楼主(2009-07-11):
客户的产品要求越来越小,前面采用的一阶盲埋孔已经不能满足了。要采用二阶。计划10层。有没有做个的兄弟,给提个建议呢?还没有作过二阶的板子哦。

网友A:
就设计而言都是一样的

二阶孔也就是打两次激光孔,你做10层的话可以这么做1+1+6+1+1,注意好孔间距就好了,如果是采用FILL VIA工艺会增加一些成本。

楼主:
谢谢,不过我可以这么认为吗?

第一种:1-2,2-3,3-8,8-9,9-10?
第二种:1-2,2-3,1-3,3-8,8-9,8-10,9-10?

如果是采用FILL VIA工艺会增加一些成本。,fill via是什么意思?塞孔吗?导电树脂塞孔?

网友B:
还有其他的层叠结构

三楼说的这两种层叠结果都有,但是 还有 埋孔在 2-9 层的。二阶的价格比一阶 贵了不是一点

网友C:
做过8层的,贵得要命

网友A:
你可以做1-3 8-10的

这样就要用塞孔了,即使是这这样设计最后还是给你分开打孔,先打1-2 再 2-3合起来就是1-3了,激光穿不透铜皮的。

网友D:
re: 6楼

“激光穿不透铜皮” 那么孔怎么成型的?

网友E:
激光孔

1-2加2-3的机械孔最后做成1-3的可以;激光孔也可以直接做1-3的,用两张65T的RC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