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类板子的线是如何布的

楼主(2009-07-19):
如图,我是用导线一点点布,用细的导线,一点点排满的,高手如何画导线的,是用覆铜吗?怎么处理拐角的

网友A:
可以设置线宽的啊

网友B:
这是设置线宽弄的?

楼上的,你说这些多边形和拐角都是通过设置线宽弄的?

网友C:
是用负片方式铺铜的

  费时费力没多大效果
  建议字节加粗即可,阻抗连续均匀

楼主:
什么是负片方式

LS的什么是负片方式铺铜呢

网友C:
先正常布线,用KeepOut线画边沿,然后铺铜

网友D:
在allegro里直接铺铜

楼主:
不明白

LS的LS还是不明白,

网友E:
re

覆铜就行了,想要什么形状就弄什么形状。

网友F:
铺铜本来就是基于多边形的

放置多边形时按需要画出边缘形状就行了。

网友G:
直接铜块。ad6或者99下面叫fill。

手头上刚好画个类似的,给你看看。

网友H:
楼上这个好像偏离了楼主要问的问题,呵呵,fill只能做一些四边形,我估计这不是用99se做的,不太清楚其他软件能不能做出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