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单层显示下盲孔和埋孔的问题

楼主:
PCB板上有盲孔和埋孔,比如某个盲孔是从顶层到内电层的,直观上感觉既然这个孔没有经过底层,单层查看底层的时候应该是看不到它的。但是在单层显示模式下,查看底层的时候,也能看到它。不知道正常就是这样,还是有什么问题呢?请了解的高手说一下吧。

楼主(2009-07-23):
这里没有高手吗?

这里没有高手吗?怎么只有看的没有说的?

网友A(2013-07-30):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是错,还是对

网友B:
你单层看到的应该只有过孔和盲孔吧,埋孔是灰色,这是正常的。盲孔虽然也能看到但是连接到的电器层明显和过孔有区别,切换到3D里面一看就很清楚了

网友C:
@迷失自我  很给力嘛,都上图了。

网友D(2015-12-16):
四楼很给力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