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怎样修改网络标号?

楼主(2009-07-29):
(无正文)

网友A:
让你等了这么久

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原理图,别从PCB里改网络了,这种做法是不行的

网友B:
先进ECO

点一下这个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按F6,然后点工具栏上的rename net,输入需要的名字即可

楼主:
谢谢帮忙

谢谢帮忙,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