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与双面板的画法应该差别不大吧?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05):
区别大不大只有画过才知道。

网友B:
很大,

单面板所有的元件都是正的。
双面板底层的元件都是反的。

网友C:
单面板也可以两边放元器件的。

网友D:
单面板与双面板的画法差别

其实单双面板只是按走线来分的,单面板只是在底层走线,但元件可以放在上下层,双面板两面都可以走线,元件同样可以放在上下层。

网友E:
我以为是单层板双层板呢

网友F:
单面板

在软件设置里面有什么区别呢?真是不画不知道,不好明白,大家指点

网友G:
單面板和雙面板的設置

如果有protel 99 se的話可以在設計規則的layer裡設置top layer為not used或者bottom layer為not used就能布出單面板,缺省為雙面板,多面板的話則同樣的道理在midlayer n 的not used用其它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H(2008-09-23):
不错的东西!

不错的东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