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将orCAD画的图转到protel有什么易行的方法吗?

楼主(2007-01-22):
我要把以前用orCAD画的图转到protel中做PCB,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有软件可以直接用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用的是什么版本

据说高版本的protel可以导入orcad文件,如果是protel99se,用高版本的PROTEL导入orcad文件,然后存入protel99格式,(没验证过,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B:
我用的是protel 99 se sp6版 可以在file/import....打開,在文件類型裡有orcad (*.max)這一項,相信可以把orcad繪制的圖導入到這裡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