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的边界应该用哪一层?

楼主(2007-01-22):
线路板的边界应该用哪一层?
我用Mechanical4,但是线路板厂家有时候把KeepOutLayer作为边界,protel 99se的模版产生的也是Mechanical4;

楼主:
好,谢谢!

谢谢!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个标准才对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层.

网友B:
學習

我一直都以為只有keepout layer層才是邊界層,謝謝樓上的前輩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