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拓扑与终端阻抗匹配的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7-01-23):
    在布线中,总线总是会牵涉到多个器件,比如数据总线,要连接到IC1,也要连接到IC2,IC3...,问:
    1.在这样的PCB中,总线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拓扑结构比较好?
    2.在这样的PCB中,如何作阻抗匹配?

网友A:
跟进

最好采用围绕核心器件的扇形布局,并采用星形拓扑模式布线.
阻抗匹配的问题要结合信号线的阻抗来匹配,通常需要将匹配电阻尽量靠近收发端的位置.

楼主:
TO drogy:

多谢你的回复;
最好采用围绕核心器件的扇形布局,并采用星形拓扑模式布线.
这种方式如何作到网络等长?比如:我的系统有 MCU 1片,SDRAM 2片,USB DEVICE 一片,LAN 芯片1片,数据总线必须把他们全部连接起来,采用星形拓扑模式的话,就是说
         USB
              LAN--MCU--SDRAM
                  SDRAM
这种方式,这样的话要做到连接到MCU的总线等长是相当难的,
还有,这种方式如何做阻抗匹配,一般采用的应该是串联原端匹配,那不是连接到MCU的数据线上都要做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