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e 如何导入钻孔文件?谢谢!

楼主(2007-01-23):
protel99 se 如何导入钻孔文件?谢谢!

网友A:
導入一般用file/import....

導入一般用file/import.... 相信只要格式對都能導入進去,你試試看

楼主:
好像不能导入的,钻孔文件的格式是什么?

网友B:
你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导入钻孔文件试试,file/import....

网友C:
在新建一个pcb文件,file-import(文件类型中选定GERBER),就可以导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