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将PROTEL99SE的PCB印刷版转换成WORD方式呢?

楼主(2007-02-06):
怎么样将PROTEL99SE的PCB印刷版转换成WORD文档方式呢?

楼主:
怎样将PROTEL99SE的PCB印刷版转换成WORD方式呢?

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抓图吗?

按下屏幕的"Pr Scrn/SysRq"键,然后打开WINDOWS的画图程序,选择粘贴命令,你就会看到你所要的图了,最后将其另存为".jpg"文件,任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