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电阻的计算

楼主(2007-02-11):
在对PCB线路要求很高的电路中,比如和电池的相关电路,对于PCB走线的电阻有很高的要求,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计算PCB走线的方法呢?或者在EDA工具中有这种功能呢?

网友A:
里面有一章写SI的

提了测量线的阻抗,长度的
p255页底部,自己找来看吧

网友B:
需要根据介质,板层厚度,线宽等计算

一般微波技术和高速数字电路等资料上能找到这个阻抗计算公司.

网友C(2010-01-13):
2# xzp 说的清楚点 好吗?
没有找到
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