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2):
我用protel画pcb时,启用了5层:toplayer,bottomlayer,topoverlayer,keepoutlayer,multilayer.
手动布线时,我按每个网络布线,当我想参考电脑对这个网络布线时,选择“自动布线-网络”对此网络布线后,软件会自动多出一层:mechanical4.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再问各位高人手动布线怎么样布线比较好?

网友A:
个人觉得你先搞清楚层

然后再搞清楚这些英文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B:
最好把附件发上来

也好让懂行的人,帮上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