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布线由粗到细有什么功用?

楼主(2007-03-13):
经常看到有的PCB板上的电源布线从电源插座进来后,由粗到细的变化,有什么作用,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请大伙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抑制作用?

楼主:
自已过来顶一下

自已过来顶一下,怎么这么冷清啊

网友B:
路过

来这里学一下....

网友C:
建议不要这样做。

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阻抗的不匹配回导致信号的发射。在高频时更要注意。

楼主:
再论

那不是指的信号线吗, 电源线也有这问题吗,我是见很多老手布的板都有对电源线这样布线,不知何故.

网友D:
电源布线由粗到细

粗线一般为总电源未经回路分流,细线一般为電源经过一些回路后的分流线

网友E:
电源布线由粗到细

电源线的粗细,是因为每条线所承载的电流不一样.

楼主:
谢谢7楼,8楼的回答

谢谢7楼,8楼的回答,再请教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没有粗细之分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一般来讲电源线的粗细是由承载的电流量的大小决定的

如果电流大而走线相对过细会阻碍电流顺畅通过,此时导线就相当于一个电阻,导致发热等不良后果

网友F:
我来说一句

我来总结一下吧:

1.电源的粗细是由电流的大小来决定
2.电源由粗变细是肯定有的,分流进入IC器件,当然电源引线越粗肯定相对越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