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的应用

楼主(2007-03-1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PADS中,将元件锁定(glued)后,就无法再选中元件,即便用select component选择还是没用,我想可能是PADS中的某个参数设置的问题,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应该是设置问题

应该是设置问题,我觉得这样有时候也很方便使用的,这样可以避免有时候会将锁定的元件选中。我在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使用,后来别人给我一个文件,他是这样设置的,后来我的软件也变成这样了。

网友A:
用select anything t选择

//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PADS中,将元件锁定(glued)后,就无法再选中元件,即便用select component选择还是没用,我想可能是PADS中的某个参数设置的问题,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功能  //
如题,看看效果

楼主:
刚刚试了,不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锁定之后就无法再选中了,不知道再哪里设置

楼主:
那怎样取消呢,我打开了一个这样的文件之后

那怎样取消呢,我打开了一个这样的文件之后,我再打开以前的自己的文件也变成这样了,即锁定的元件无法选中,新建一个文件导入也是这样的。(现在已经解决,我将原来的PADS2005删除后装了SP2,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你可按照这个方法试一下

点击鼠标右键,选中SELECT ANYTHING,点击元件的某一个引脚,出现一个界面,再点击右键,选择pin porperties ,在里面点击component,又出现一个界面,选中glued前面的锁定,点击OK就行了.

网友C:
这样也可以

用快捷键选中这个器件,比如:ssR1,这时候R1就是选中状态了,然后点击右键,去掉Glue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