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板,发图,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03-18):
第一次做板,发图
还想请教下,紫色的线叫禁止步线层,但是我朋友说也是从这个线进行切割PCB
我认为是黑色的边缘进行切割PCB,到底是什么呢?
多谢指点啊
还请指点下这块板子的不足啊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下

还有,我用的是AD6,制版 商不知道装的什么软件
我保存成什么格式的能保证都能打开呢?而且数据不会丢失
好象保存成有些格式,AD6提示规则什么的会丢失啊

楼主:
RE

各位高手指点下啊
非常感激啊...

网友A:
出Gerber+NC Drill,任何板厂都能做。

板边最好用机械层1来定义。

板子就不看了,大家继续……

楼主:
RE syzdq

还有个问题,我要2个板拼在一起做,用你的方法输出成CAM可以吗?

板边不都是用KEEP-OUT LAYER层来定义的吗

网友B:
0-0

KEEP-OUT LAYER 是禁止布线层,外面还有一个机械层,这二层有点距离,这个距离是为了防止线走得太边缘,
做板厂都是在机械层那里切掉的,而加禁止布线层就是使在切割时不让PCB走线有所损伤....
当然,如果你自己自觉的话,(也就是自己目视能让走线不太边缘的话)在99SE里就可不加禁止布线层,而直接放个机械层就可了...
至于禁止布线为紫色或其他色是可以由自己设置的...
对于你那软件,呵呵,我也没用过,就不好讲了...
布局及走线还有待加强, 多花点时间布局,可使你的走线更合理,得漂亮...
另走线最好记得二层之间走相互垂直的线,这样有助于走通,走漂亮,在防干扰,防止线与线之间的寄生电容的产生也是有所益处的...

楼主:
RE zhuwuxin

多谢啊,讲的太好了,非常感谢,努力中!!!

网友C:
一般来说,你保存为4.0格式(ptotel99se)发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的usb布的有问题吧

楼主:
RE 王紫豪

请具体指点下把
我用的参考电路是KEIL的

网友E:
现在的人就有敢闯-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