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07-03-18):
1. 自定义的元件封装中,贴片元件的焊盘尺寸有没有标准规格,还是只要比
   元件引脚宽且长并保证相邻焊盘离得不要太近即可?插脚元件的过线孔尺
   寸有无规格?
2. 板面上,孔的内外径尺寸,以及线宽及其间隔距离等等,有无标准化规格,
   还是只要不小于厂家所能加工的最小尺寸即可?
3. 看到一些资料中提到定位孔,SMT定位光标,测试孔,mark等,这些东西什
   么时候用,具体有什么用?

网友A:

1.片元件的焊盘尺寸有标准规格,可以参照标准封装库 插脚元件的过线孔应该要比线径到,大多少要看 你要是AI 还是手插
2.孔的的内径不能太大  否则过波峰 或者 浸焊是要冒焊锡。
3。定位孔,SMT定位光标,测试孔,mark 要看你的板子是否要SMT或者AI ,否则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