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宽的调整

楼主(2007-03-20):
各位大师好!
有个问题请教:
1、比如我要把某个网络的线宽全部加粗或变细,其它的都不变,请问怎么操作?
2、铺铜时在焊盘周围我总是铺成如图1,怎么铺成图2?即周围都铺满。
谢谢!

网友A:
RE:

protel99中如图

网友B:
回答1问

  用全局编辑功能很容易实现。

网友C:
支持一下

那应该是网格的线径,在设置网格属性的时候多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