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AD6.0的奇怪规则问题

楼主(2007-03-20):
如图片中显示的 被4个接插件包围的IC违反了规则,而外面的那个却无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还有就是图片上方把元件放到PCB背面时只要正面还有元件的,也出现错误,该如何设置?

网友A:
re

1.把安全距离设小。design->rule->clearane.

2.design->rule->component->clearane. 勾去掉。

ok。
你也可以找个通过规则导入。
除此以外,你如果铺铜过孔也要设设规则,这个你自己在论坛找找看把。